关于笔记本图纸的名词VCC3SW什么意思

楼主(2009-06-07):
VCC3SW什么意思,,,求高手对笔记本常用名词解释

网友:
VCC3SW是由TB芯片自身产生的,一个开启电压。

网友:
VCC3SW,是TB芯片内部产生的,是给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的,不管是什么时候,是要插上适配器或者是插上电池,此电压都会有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