彩显 型号786WB

楼主(2009-06-07):
今修到彩显一台,故障为低频显示正常,高频不显示,为黑屏,主机是好的,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,请各位师兄给点建议,行场中心位stv9118,我没有他的引脚定义,不知道震荡脚是几脚。

网友:
我修个一台,跟你的相反,结果是电源部分的一个电阻坏了

网友:
请问786WB的电源模块是啥型号的,我有一台炸了看不清型号。谢谢了。

网友:
行振荡可能性小,更大的可能是S校正电路

网友:
电源部分的电源模块 dp104

                 重点的s校正部位啊  那我查查 看  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