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al1916w a可以改板吗?

楼主(2009-06-07):
我有台acer al1916w a,电路板修不了,可以改电路板吗?请各位师兄指教.

网友:
这各师兄有不acer al1916w a电路的电路图.

网友:
多数都能改板的,你看看是什么屏?

网友:
不好改的,只能够修。我修不少了

网友:
是不是双接口的?如是就是奇美的屏,不好搞!

网友:
应该是双接口的,台湾的东东都不怎么好改,很怪的!!

网友:
DAC-19M008是机芯

网友:
有个P605/BZ6L 1B是集电器坏了,专卖电子元件店里不有这个集电器,请问下师兄们有这个集电器吗?

网友(2009-07-11):
我在电子店里买了一块与这台显示器电源板,改接,有显示了,不过有上下跳动,这是那里的问题呢

网友:
电路板坏了?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?这个机器的驱动板就两种一种是标准30片的,好配,2025L就行。另一种是2根扁排线的,不好配,最好修起来

网友:
如果是特殊接口的屏  还要再加一个转接板

网友(2010-03-22):
那看样子是没得改了..2接口的屏.

网友:
电源板子坏了就买个换上就可以了,干嘛换主板。我有原装电源板子

网友:
不知道LZ的电路板指的是 一体版还是驱动板啊??

网友:
是屏有点抖吧    如果是屏有点抖   那没问题 宏基就这样

网友:
是哦`我又经常见到抖屏``

网友:
我也顺带 问下,宏基的A1916W
现在的故障现象是黑屏 驱动板的主芯片型号是TSUM56AWK-LF1 原来以为是这个芯片有问题
今天把邮购的这个芯片换上了 也还是黑屏 电源板过来的5.V和12V都正常 驱动板的3.3V 1.8V也正常
按键开机的开关一脚有2.3V左右的电压 驱动板的晶振一脚是1.8V 另外一脚是1.4V
驱动板链接至屏幕的线是一条的 还有是单VGA接口
现在检修没有思路了 师兄们给点提示 多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