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用什么工具刷BIOS

楼主(2009-06-07):
遇到主板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大家都习惯先刷一下bios,可是一些故障是没法在主板上刷新bios的,大家都用什么工具刷啊!

网友:
大家都用编程器,几乎没有不能刷的,除非BIOS芯片坏或者特别奇怪的芯片。

这里大多会员都是以维修为生的,不会去用没有编程器的终端客户的方法

网友:
先用毛刷子,再用3000U

网友:
同意楼上用毛刷子的意见~~

网友:
威龙vp-480,主板显示器笔记本都用得上,至于用软件刷还没试过

网友:
TOP2005还可以

网友:
问下,基地网店里的LCD编程器能刷主板BIOS么?

网友:
我只用西尔特580U来刷

网友:
没听过用毛刷子刷BIOS的。大多都用编程器。不过不知道哪种编程器支持芯片比较全。

网友:
我用电脑热插拔刷

网友:
我的也是威龙编程器  还行

网友:
用3000U的编程器,非常好用,支持的芯片有多。

网友:
兄弟们有没有几百块,,好用,稳定的编程器!!!

网友:
DOS下能刷吗

网友:
不推荐威龙了,虽然我在用。看性价比,还是U280 U580更好些。

网友(2009-07-18):
我也在寻找一个好用的编程器,主板基本都能刷的,推荐一个把

网友:
11楼的那样要有同型号的板子才行吧

网友:
编程器 西尔特最好  EZ16K

网友:
用编程器刷啊,没编程器就用热插拔,要注意安全

网友:
我也在希望有个好的最好可以刷965的

网友:
没性价比的,花多少钱,办多少事,580U最好,但也贵,别的不推荐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