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661GX-M7 775板跑1C

楼主(2009-06-07):
今天接到块精英661GX-M7 775板,拿到手中一看,内存旁的Mos管明显烧穿,换上,各路电压均为正常,
上CPU,跑1C, 重刷bios ,还是1C, 在把CMOS短接,还是跑1C, 郁闷了,现在不知如何下手,麻烦各位朋友给点好的idea ...
刷BIOS

网友:
是代码一直都是1C?还是代码有变化过程
如果一直是1C,可能是乱码
可参照跑"FF"维修
注意一下此板的U座

网友:
紫色精英的主板不跑代码是通病,可以同楼上所说按FF修

网友:
代码是一直1C不动的,我一开始看了是U座有针脚歪了,我已用镊子修复好,刚刚用灯座测了一下,果然是U座不正常,
,谢谢2楼的idea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