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915GL主板重启不亮

楼主(2009-06-07):
有个  华擎915GL主板插电就亮,重启就不亮但电有,还有CMOS保存不住!电池有电,跳线正常。亮的时候工作都正常!求教何解?

网友:
电源换了没有
还有驱动更新下

网友:
确保电源正常的 情况下,可以考虑IO芯片

网友:
COMS电路问题

网友:
IO是什么芯片? CMOS保存不住那两个二极管查一查坏了没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