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1 开启启动不了,怪现象,有人碰到过吗?

楼主(2009-06-07):
在家里放了几天的T41,突然不能开机了,接通电源,所有指示灯都不亮,黑屏,只有光驱灯闪烁几下,光驱可以正常打开关闭,机器肯定是通电了,CPU风扇没有任何动静也不自检。
断电,自己拿电吹风开热风对着风扇口吹一会,接通电源,开机 ,故障消失,正常启动,正常使用,
关机,晚上回来再开故障相同,电吹风一吹就OK!
帮我判断一下,哪里出了问题,谢谢!
cpu

网友:
风扇口有灰尘,你所处的地方可能较潮湿,长时间不用灰尘受潮导致短路,建议清洁主板

网友:
拆开看一下呀

网友:
显卡虚焊应该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谁也帮不了。你还是送专业维修人员修吧

网友:
呵呵..这种现象我修过啊.是CPU的供电IC虚焊了..加下就好了...

网友:
接通电源,所有指示灯都不亮
看清楚哦,显卡,3205都没有可能,怪的是光驱可以打开,没有看电流不好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