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上电时序

楼主(2009-06-07):
谁能用文字 把这个上电时序帮我解释出来.谢谢各位

网友:
顶  顶 顶  顶  顶 顶  顶  顶 顶

无边思绪 -4 请不要灌水

网友:
3/5M那几个第一个出来,给触发电路供电
然后是A电压,休眠信号
开关压下,触发 电压按时序出来 都有编号啦 你自己找找看

网友:
这是IBM的上时序。上面有一二三的编号。一步一步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