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例HP DV9000由于内存不兼容引起的特殊死机故障

楼主(2009-06-07):
昨天去广州淘了台HP的DV9000,AMD双核,NV 8400GS,带HDMI,1920×1200高分屏那种,玩起来蛮爽。刚才把自己的64G SSD给装上了,速度飞快,读可以到150M/S,写90M/s。装好SSD后发现内存只有1G,加上准备给SSD的虚拟盘后内存可能就不太够用了,就找老板娘多加了1G的。装好后随便测了下没发现啥问题,就背回家了。回家继续烤鸡,结果中间似乎发生过很多次的随机死机事件,重启后OK。仔细观察终于发现是只要去拔插机器的外接电源,在XP里面马上就会死机,在BIOS设置,光盘启动那些画面不会死。看起来跟硬件关系不大,放心了点。先从简单的处理起吧:
1、重装系统,死机依旧。
2、怀疑换上的SSD抗干扰能力差,将SSD取下,换成传统机械HD,仍然会死机。
3、使用软件查看内存稳定性,发现测速通过,不过2条1G的内存是跑单通道状态。观察这2根内存的颗粒,发现一根是HY的颗粒,另外一颗是伊尔必达的颗粒,难道是跟内存有关系?
4、拆掉一根内存后测速,OK了。继续测试,发现只要只插一根内存,不管是插2个插槽中的任何一个,都不会死机。插2跟内存则必死。
5、原因找到,换一根同样为HY颗粒的内存条,测试OK,同时发现系统已经运行在双通道状态。
6、至此该故障被成功排除。还好没有去拆机动板子,这鸡鸡拆一下可是一天就不见了,螺丝都一大把。
内存的不兼容在供电模式发生切换时会引起死机,这种现象还真的比较少见到,特此记录于此,供大家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