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 M122D 不开机了,

楼主(2009-06-07):
神州 M122D 不开机了, 待机电流0.04 按开机键后 电流到0.05 没反应了。有朋友碰到过这问题没有,谢谢,给点思路
不开机

网友:
保护了。检查负载是否短路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看!

网友:
BIOS 刷过了呀.还是不行的呀 BIOS 用示波器打有波形的,BIOS是好的

网友:
查下RTC电路中的钳位电容,取下或换掉!

网友:
查下RTC电路中的钳位电容
楼上的朋友请说的清楚一下好嘛,
有点看不懂
谢谢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