乱飞线的结果

楼主(2009-06-07):
我今天修了块主板是杂牌845的,我看到南北桥的管子电压太低就飞了个3,3V,结果呵呵!!!北桥冒了股清烟,我看不出来在什么地方烧坏的了,现在是PG  和复位都是2。1V,呵呵~~不知道怎么修可,也想知道在什么时候才可以飞线呀,飞翔老大救命呀!!

网友:
线可不是乱飞的,飞信号还可以,电压可不要轻易飞。

网友:
同样功能的还是可以的
电源还可以改的

网友:
线是不可以乱飞的,你是不是天天完飞信。

网友:
人为故障都是难跟的啦!跟回飞线的那条线路上的元件看,进了北桥就不说了

网友:
要看好了在飞

网友:
顺着这路查啊,电压没了,查前级;电压有,查负载。

网友:
什么桥·····要用3V电压···那么高·······你不是猜出来的电压吧·······大哥······既然北桥冒烟了·····那你就开始量有无对地咯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