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(夏普)SHARP本本,用电池可以开机,适配器不能开机

楼主(2009-06-07):
经检测用适配器时,开关上有5V电压,发现一个问题用适配器2951发烫,但电池有充电动作
用电池时,可正常开机,且2951也没有发烫,请问这种问题是出现在哪个部分

网友:
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

网友:
请问TL594C是一个什么芯片,还有一个MICRO  OZ163T又是什么芯片

网友:
哪位朋友,帮我看一下,那两个芯片是什么作用的

网友:
肯定是隔离电路那边的问题

网友:
跟这些都没有关系的,可能MOSfet没有完全导通照成

网友:
试换个适配器,不行再查隔离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