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x11开机无显示。

楼主(2009-06-07):
机子开机无显示。但屏幕的背景灯会亮。。。开机电流由低电流跳到了1.4a左右。。
外接无显示。显示器的指示灯由绿色一下子变为橙色。键盘灯按它有反应。
此机显卡是独立可拔插的。。型号:7400
有修过请帮忙。
显卡

网友:
显卡芯片虚焊

网友:
看显卡有没有问题 要么换一个试一下

网友:
加焊一下显卡,可能会好的.

网友:
补焊显卡接口。

网友:
此机拆诊断卡无代码。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常亮。谢谢各位继续帮忙。。

网友:
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,复位是南桥管的

网友:
先检查电压是不是正常,再看看时钟供电是不是正常

网友:
加焊显卡试试、、、

网友:
加悍显卡槽和显卡试试

网友:
加焊显卡,不行就摘下来重值球

网友:
这个机子前几天就修过,取下显卡板,加焊一下GPU就好了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