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DV5000不开机?

楼主(2009-06-07):
正常使用中无意碰到电源适配器,插脚在交流电源插板上打了一下火,机器就黑屏死机断电了!在重新开机后电源指示灯闪亮,能听到硬盘启动了一下的声音,就是开不了机,黑屏。电源键附近的几个灯老亮着,是哪的问题呢?谢谢!
开不了机

网友:
应该是板子短路.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,还要看适配器坏了没有?

网友:
啊浩
谢谢!那就奇怪了呀,交流电打火经过变压整流稳压直流19V了,怎么会把主板短路了呢?

网友:
星城电脑
谢谢!适配器没有坏!灯亮输出电压正常。

网友:
是主板的19V电路烧短路了

网友:
应该有东西坏了,引起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