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 原厂865pe主板cpu供电电压只有0.95v

楼主(2009-06-07):
大侠,我手上有一块intel 865peRL主板,开始是好的能上p4 1.8,放了几个月后,拿出来用上p4 1.8cpu不跑码,用万用表测量cpu供电输出只有0.95v,板子的电源管理芯片是ADP3168+ADP3418的四相供电设计,上管漏极有12v电压,栅极电压只有1.4v,下管栅极有12v控制电压,测量ADP3168cpu电压识别引脚能结果00100(1.75V)正常,测量ADP3168第28vcc脚12v,ADP3418第四vcc脚12v正常,用示波器测量ADP3168的pwm1和pwm2有波形但是脉宽很窄电压只有1点几伏,测量ADP3418的drvh和drvl有波形,但drvh的高电平脉冲很短,不知是什么问题,请版主明示。

网友:
期待中,请各位大侠帮忙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还有就是通电就开机

网友:
先以修开机电路出发。换I/O。因i/o有电源监控功能

网友:
查高端G级与电源IC之间的0欧电阻

网友:
是不是cpu供电块子有问题

网友:
你有没有
换个CPU看看能不能用啊
865板上1.8
电压0.95V的只能上533外频以上的吧

网友:
intel 865 通电就开机是正常的,你cpu座有问题吧.

网友:
会不会是主板不支持9.0版供电的cpu呢?

网友:
换个800FSB的CPU看看吧,有些板上不了533的CPU的

网友:
"大侠,我手上有一块intel 865peRL主板,开始是好的能上p4 1.8,放了几个月后,拿出来用上p4 1.8cpu不跑码,用万用表测量cpu供电输出只有0.95v,板子的电源管理芯片是ADP3168+ADP3418的四相供电设计,上管漏极有12v电 ..."
万用表测量cpu供电输出只有0.95v,这是用假负载测的吗?如果是,你上真CPU试试,我有一块这样的板子在使用,不支持533以下的CPU,可以试试2.4带D的或2.66的

网友:

谢谢,大家的帮助,果然是上不了533以下的cpu换了一块p4 2.4问题解决,我又试了带D的2.26,点不亮,cpu供电没有电压输出,为什么我这块板不能上d的cpu呢,按理说865是可以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