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改高压后有密码

楼主(2009-06-07):
今天修一台HP的机器暗屏,暗屏时隐约能看到字,但是显示的是要输入密码,有时候吹吹高压板能正常亮灯没有密码,后来改城公版5V高压板,但是显示要输入密码,也不知道是什么密码
暗屏

网友:
不会吧 改高压板也需要密码的·?
呵呵 没见过 这问题
帮LZ顶顶 希望高手出来解答解答
让我等晚辈学习学习·

网友:
是HP什么型号的机器啊,想见识见识

网友:
lz高错咯吧
应该是以前就有密码的吧
怎么可能改高压条会出来密码哦
希望有高手解释哈

网友:
没见过这样的,肯定是楼主弄错了。请楼主三思而后发稿,呵呵

网友:
高压只是把灯管点亮 不会影响到别的地方 更不会有密码 LZ以前肯定是看错了 以前肯定就会有密码的

网友:
哈哈 笑死我了 估计可能是个例了

网友:
是不是原来的坏屏上有码片呀,但是吗片不应该有密码呀,多观察一下,原来的屏上是不是有多的IC,看看

网友:
应该不会吧!密码是在硬盘里的!WINDOES密码,高压和他有关系吗?

网友:
第一次听说,明天我问问高人

网友:
应孩是机器本来就有密码,只不过修的时候主板BIOS程序重置了,才会有密码的吧

网友:
11楼说的在理,LZ应该搞错了。

网友:
我也觉得他搞错了,怎么会改下高压就有密码呢,根本不搭噶的.

网友:
奇怪啊 哈哈 没有见过

网友:
是他的机器有时能亮 亮的时候就正常 屏暗的时候就有密码 但是改完高压之后 他调亮度的开关也没有电 自然也没有接线 机器就是这样的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

网友:
搞错了吧 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吧 硬盘和高压板有联系吗?

网友:
密码我知道,那个密码是我设置的。 那是我的机器, 嘿嘿 , 硬盘的密码。

网友:
晕,没搞错,不是感觉奇怪才问大家的吗,

网友:
密码??那和高压有什么关系,你应该查一下驱动板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