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300GT
受到警告 1#

楼主(2009-06-07):
前天接客户7块7300GT显卡,目测症状为:每块板子上的16V 1500的电容击穿。
我用16V2200的电容代换后,有两块OK,其它5块插在主板上诊断代码都能跑到FF,但就是点不亮。。
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是不是GPU有问题了。。请大家各抒己见,讨论一下。。

网友:
再发类似求助的直接删除!!!
先自己查一下,把你测到的数据报上来。

网友:
连点基本测量数据  都没有
你叫我们帮你猜着玩??
我们只能说:
可呢个这,可能那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就不用讨论了,坛里很多帖子讲过此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