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供电偏高

楼主(2009-06-07):
清华同方精英代工648-M7,开机在显示清华同方的的时候死机,测内存供电偏高!

网友:
请问你所测得电压是多少?

网友:
可以查一下供电,如果还是有问题可以查北桥有没有问题,

网友:
档LOGO大多数是BIOS出问题,刷BIOS

网友:
顶7楼,刷BIOS,不行了再说.

网友:
坚决刷BIOS。。。。呵呵,昨天刚刷好块intel 原装865 当log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电源管理有问题

网友:
档LOGO除了BIOS,硬盘和光驱同接一条数据线有时会也会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