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线修主板(菜鸟修好的第一块和第二块板子)

楼主(2009-06-07):
今天第一次独立修板,遇到两张不上电主板:
    一张技嘉845板,不触发,查开关针无电压,再查1117无待机5伏,于是从ATX9针直接飞线,搞定!
    另一张Inter原装板,开关针有电压,但不触发,经查开机瞬间无电压进入83627第68脚,追溯到一个开机三极管,发现短接开关针时其B极电压无变化(为高电压),导致C极始终低电平(连68脚),从开关针飞线到B极连接电阻,开机能触发了。呵呵,Inter的板子跑码有点儿怪哟!跟其它板子的代码不一样。

网友:
原装版有用83627的IO,少见,还有从绿线到1117很长的距离,飞那么长的线,顾客肯定不愿意

网友:
我觉得楼主是在挣分哈,1117的待机是和紫线直接连在一起的,怎么没有呢?断线??不可能,

网友:
回3楼,1117飞线到另一个接SB5V的块子上,线不过3CM!
回4楼,无语

网友:
对不起,现在想起来啦,SB5V转SB3_3V是场管,那块技嘉板应该是从一块有SB5V的块子飞到这块场管!

网友:
修台式板不象笔记本主板
不到万不得已,不要飞线
太影响外观了

网友:
下次遇到这个情况我也试试

网友:
呵呵,6#BZ说得不无道理,其实有的时候飞线可以排除故障也是可以的,但是我觉得应该查出故障的原因点出来最好

网友:
我倒时飞了两条线搞好一片845GL的杂牌板,结果BIOS只认到132的内频..上不了CD....刷个BIOS.死了.........

网友:
说笔记本里面飞线,客户还看不到,不知道,主板飞线,一点点还可以,太长,客户能同意么?

网友:
太长像蜘蛛了

网友:
呵呵  楼主厉害  我只非3。3V没有电压的主板
IO那样还没有飞过下次也试试

网友:
这样飞线还可以啊,下次也这样试试,不过,这样,不是改变原来的电路了吗,不经过原来的那些电容,电阻,或者三级管,会不会不稳定啊,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?

网友:
我还不会跑线路,但我经常修好主板,因为只会修能看出来的地方..

网友:
我遇到紫5V到1117过孔不通的,导致没有5VSB.用镊子通镊子尖太大,不行.用针通.针给搞断啦,到最后在过孔两边飞一下.不知各位通过孔有没什么好办法???

网友(2009-07-07):
呵呵,我飞过一次,是客户自己用螺丝刀开机不知道怎么把紫5V到开关针的线烧断了,我用漆包线飞了又5厘米

网友(2009-11-24):
哥子  你那种做法 等于强行加电。   以经绕过了软开机电路了
不过你应该有 很多功能用不起的    比如关机 复位
    应该是这样的吧

网友:
飞线会很快返修的吧

网友:
多飞几条线就弄成蜘蛛网了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,我们是不去飞线的,这样客户先不说,自己也看着不舒服,最好查到问题点去解决掉

网友(2010-04-11):
5VSB 是和那个三端稳压器 1085 1084 1117 直接相连的 你为什么要飞线 没有过去 肯定断线了 没比要那么麻烦

网友:
飞线一定要固定好,不然撑不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