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945pl 插上串口硬盘 就不认显卡...

楼主(2009-06-07):
如题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清CMOS 换显卡 电源 硬盘等无效 不插串口硬盘 就能正常启动 哪位高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?

网友:
刷BIOS看看,也有可能你没有设好COMS。

网友:
已解决  刷BIOS后就解决了...

网友:
BIOS 和IO 引起的症状太多了 哈哈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楼主要抽时间把[求助中]改成已解决。

网友(2009-08-16):
怎么不能编辑帖子了? 提示超过15分钟 不能编辑帖子

网友(2010-02-22):
跟我的问题一样,刷BIOS也不行的,换新硬盘也不行,只有换IDE接口的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