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学校的资料,维修经验

楼主(2009-06-07):
楼主得给我加分,啊哈哈!不然我没动力了,哈哈哈

网友:
压缩包内容如下:

东方维修网笔记本故障维修实例
               (更多详细维修案例正在整理中)
一.        IBM 品牌
1.        IBM R32机器  故障现象:开机走87代码停,加焊南桥82801CAM,故障解决
2.        IBM R32机器  故障现象:开机走4A代码停,加焊显卡芯片故障解决
3.        IBM R32机器  故障现象:插电源和电池有滋滋的响声,单用电池正常。经检修是电源输入电压偏低造成,把输入电压调高后,换原装电源故障解决。
4.        IBM R40E机器刚开机走代码FF,换CPU和加焊BIOS芯片仍走FF,后测MINI插槽阻值,发现南桥有一根信号线阻值无穷大,后加焊ALI M1535+的南桥开始走代码,过28后停2E,换内存依旧,后通过内存槽打北桥的阻值,发现有两根信号线阻值比正常阻值低10多欧姆,后更换北桥,故障解决。
5.        IBM T40机器开机走38不亮,发现内存槽上有一点空焊,加焊后能点亮,但是运行过程中有死机现象,后加焊北桥和南桥,又出现花屏现象,打屏线接口处各信号阻值都正常,更换显卡芯片,故障解决。
6.        IBM T42机器开机后屏有缺色现象,打屏线接口阻值有两根阻值无穷大,加焊显卡芯片后故障排除。
7.        IBM T40机器开机后出现“Thermal sensing error自己关机, Thermal sensing error:是热感应错误 系统主板问题,引起这种故障的原因可能是MAX1989温控芯片性能不良引起,也可能是键盘芯片H8S/2161虚焊或性能不良引起,加焊H8S/2161,故障排除。
8.        IBM T40机器进过水,指点杆和触摸板不能用,拆机后机器走87代码不亮,换南桥82801DBM能亮但偶尔仍走38,后用风枪对南桥背后的小元气件统统加焊一遍,机器正常点亮,但是指点杆仍不能用,换IBM电源芯片和H8S/2161仍不能解决,主板夹层断线引起
9.        IBM T40开机走代码49然后掉点.热显卡后走代码C0然后换内存.排除故障.
10.        IBM T23机器开机走08,DF停,更换CPU,内存无效,后发现待机时南桥微微发热,加焊南桥后依旧发热,后更换南桥82801CAM不在发热,但是开机后走FF停,后加焊BIOS芯片,故障排除。
11.        IBM X31机器待机无升压,不能开机.清洁TB62501后.能升压.可开机,开机后走C0代码.加焊BIOS芯片故障排除.
12.        IBM T30机器.修好后不能充电.换ADP3806后故障依旧.后又换一个3806仍不能解决问题.后仔细找其工作条件都正常后.从一新板上拆一3806解决问题.试机中又发现能认到网卡芯片网卡灯亮.不能上网.换网卡芯片DA82562后故障排除.后又发现在系统下关机不能关掉,有关机反应但到关机界面后.停机也不死机.后千心万苦查到MINI槽48脚和58脚间串联电阻脱落不上后一切正常.        (且换显卡晶振)
13.        T42机器不升压,换开机芯片无效,后时升时不升,升时可正常开机,再开又不行,换10欧姆电阻正常,后走C0,后做了南桥82801DBM仍走CO,换CPU  OK !
14.        IBMX21机器不开机
拆机检测后发现系统供电芯片MAX1628待机时没有电压产生加焊MAX1628后可以开机,但装机后又不能开机了,重新拆开,更换MAX1628可开机,但发现5V输出电压偏底只有2点多V,测阻值正常,怀疑没焊好,加焊后故障依旧,又重新换MAX1628故障依旧,换5V的高低端管,精密取样电阻升压二极管.电容后故障排除!.
   15,  IBM1161外接显示器不能用,验机接口虚焊,加焊后故障排除,
16,   IBM 600E故障开机需要密码(超级用户密码)拆机换24RF08BT后故障排除,
17,    IBM 390 故障COM口不能用,验机MAX3243坏 换芯片后故障排除,
18,    IBM390X 故障 :开机加电,电源指示灯正常,黑屏,外接显示器不亮,验机 MMC2模块化CPU没有插好,重插后正常了,
   19,   IBMT23开机时出现IBM三个字后就不动了,按F1进BIOS选启动后还是不动,网卡芯片坏了,更换后故障排除,
二.三星品牌
1.三星 P20笔记本   故障现象:开机进系统画面时掉电,进入BIOS设置界面,怎么用都没问题。重新做南桥82801DBM,故障解决。
2.三星  X06机器开机有电流不亮,北桥915GM损坏,做BGA有桥裂现象。
三.HP,康柏
1.康柏 DV1000笔记本
        故障现象板子上有元气件短路击穿,更换后能正常开机加电,但是机器亮后掉电,后把CPU散热风扇装上后故障排除。但是怀疑南桥性能不良。
2. HP 康柏6120机器使用正常.移动时便死机.USB口不能使用,在BIOS下不死机,换硬盘口,加焊无效,后做南桥80801FBM 故障排除!
3. HP机器开机系统显示网卡十几个黄色问号,拆机后测试网卡芯片巨烫.更换后故障排除.
4.HP机器右击就有嘀嘀报警音,键盘内进液引起短路导致的,更换键盘后故障排除。
5. 康柏机器使用一会鼠标飘飞,键盘芯片性能不良引起,更换PC87570后故障排除。
6, 康柏2800 故障:开机运行几分钟掉电.验机主板上I/O芯片被人焊过,加焊I/O芯片和CPU底座下元器件,故障排除.
7, HP机器:用电池正常工作,外接适配器不工作,不能充电,经检测机器电源口虚焊导致,加焊后故障排除,
8,  康柏E500屏和底座分不开,验机屏轴和屏壳坏,更换后故障排除
9,康柏2800 故障:DVD不读盘,验机,拆开后重调光头功率后故障排除
10,HP  NC4200有时进系统不久后死机或花屏。屏幕灰底无显示,加焊北桥后故障排除,
11, 康柏M300不开机,加焊I/O芯片后故障排除,
四.NEC
1.NECE660机器,风扇转动是有叽叽尖叫声,后发现是风扇的供电滤波不良引起,在CPU风扇的供电端并联一个16V电容,故障排除。但是开机一段时间有黑屏现象,后去掉并联的16V电容,不在黑屏,经仔细检查发现CPU供电风扇的一个无极性小电容脱焊,更换后故障排除。
2.NEC LL55013 开机不亮。验机3.3V/5V CPU供电正常但不能点亮.后发现CU384A这个门电路烧坏,更换后故障排除
3,PC-LC500故障 开机不亮,经验机电源插头坏,更换后故障排除..
4,故障:开机提示键盘错误,拆机更换键盘芯片M38867N8A后,故障排除.
5,故障:开机运行正常.十分中左右死机.强制关机后再开机黑屏,拆机后重装CPU将风扇加润滑油后,故障排除,
6,E660故障:电流0.95A左右。显卡北桥集成,北桥附近一个保险时通时不通,查其线路到一个八角管子并联的电容性能不良,更换后故障排除.(通病)
五.华硕
1.Z8000开机电流起到1A左右不亮。解决方法:电源板下面两个大功率三极管虚焊,加焊以后故障排除。
六.海尔品牌
1.海尔H40.笔记本
故障现象:时开机时不开机,加焊开机芯片PC87591L故障依旧,后按压南桥 偶尔能开机,后加焊南桥故障排除。
  七.清华紫光
   1. 清华紫光P3 800机器开机看可调电源电流到1A左右停止不动,机器不亮,拆开机器后发现CPU是台式机用CPU,重新把CPU松开锁紧,发现开机后可调电源电流升到1A后有轻微摆动,看来机器已经点亮,外接显示器显示器点亮,但是一接液晶屏机器就不显示,后拆开液晶屏后发现高压板上保险脱落,补上保险后机器一切正常。这个原因应该是机器对高压板上有检测电路引起。
八. 方正
1. 方正 E220等偶尔暗屏,高压板性能不良需要更换.
2   方正4300开机不亮,验机南桥有锡球脱落,做BGA后故障排除.

九., SONY
1.   SONY小宽屏,开机自动进BIOS,而且伴随报警音,焊键盘芯片及相关元器件,故障排除!
2,    SONY505IL机器,开机后有巨大噪音,死机,验机风扇坏更换后故障排除,
3,    SONY故障不加电,验机电源口正极与主板脱焊,加焊后任不亮机.又发现P沟道场管被人换成N沟道场管.使主供电不能加到电源芯片MAX1628的供电脚,换成P沟道场管后故障排除.
4,    6889故障:MINI槽坏,无线网卡不能用,原因卡槽虚焊,加焊后故障就排除了,
十,  东芝
1.   东芝3000故障不开机,验机显卡插槽虚焊加焊后故障排除.
2.   S1200故障 不能开机,验机后发现南桥短路,网卡芯片坏,南桥做BGA,换网卡芯片后故障排除.
3   东芝4300故障:开机能加电但不亮机,拆机重装后故障排除,
4  东芝2400,故障:键盘进水,造成不亮机。验机:主板供电芯片MAX1904坏,换成MAX1631后亮机,又发现机器不能充电但电池可以开机,检查后发现充电芯片3887外部连线一处断线,飞线后故障排除
5  东芝3000故障:不加电,验机电源口保险坏,换后任然不加电,又发现底端门场管4800击穿更换后故障排除,
6东芝  DYNABOOK SATELLITE机器插MINI槽测试卡。代码走03(亮也不走卡不兼容)开机电流正常不亮,CPU用台式机的1100MHZ,通过按压查MAX1617(16脚)虚焊,加焊后故障排除,
7   东芝M40 是开时不开偶尔掉电。系统5V偏底,加电后电流一直升,高低端管坏,更换后故障排除,
十一,DELL
1 D600用电源不能开机,用电池可以开机.验机电源插头坏,更换后故障排除,
2. DELL PDX开机不认硬盘,USB口不认,验机硬盘本身坏,USB地线连接的电感坏,更换后故障排除.
3.DELL 4000 不能开机,验机主板有几个芯片短路.(PC卡芯片和扩展坞芯片)换芯片后加电测试CPU发热但不正常工作,电流增大,换好的CPU后再测试,外接显示器亮,但液晶屏白屏,测试后屏的保险损坏,更换后故障排除,
4, DELL C800 故障 短路开机掉电,经验机,电源充电电路短路,充电电路的场效应管坏,电感场效应管高端门4810,低端门4435坏,更换后故障排除.
5, DELL 8000  USB接口不能用,验机USB被人换过,但引脚不对,更换后故障排除,
6, DELL CPI 故障:开机不亮,验机 PC卡芯片击穿,更换后故障排除,
7, DELL CPX 故障开机掉电,验机CPU坏,更换后故障排除,
8, DELL CPX 故障:开机不亮掉电,验机M293坏,更换后故障排除,
9, DELL CPX 故障:不开机,验机电源保险坏,更换后故障排除,
10, DELL CPX 开机需密码,拆机更换24R021后,问题解决
11, DELL CPI 故障  不加电,验机,PC卡芯片供电电路,换掉PCI1225后故障排除,
12,DELL C640故障:掉电,检测发现I/O芯片旁边的U45性能不良,飞线后故障排除。
十二, 恒升
1, NOTEDR08028故障:开机掉电,验机,BIOS设置错误,重设后故障排除,
2,恒升8028 故障开机一会后掉电.拆机检查CPU松动.CPU散热片没有固定重装后故障排除,
十三, 宏基
1, 350TE 故障:开机几分钟后死机,验机:风扇坏,更换后故障排除
2, 宏基 故障:触摸屏和P/S2口坏 ,验机M38867击穿,更换后故障排除
3, 宏基522T  故障 :开机不加电,验机电源口保险断,换后能开机,但暗屏,检测发现高压板控制电压不能加过来 ,屏线中的一根断掉,飞线后故障排除,
4,宏基CL51  故障:不开机,测3.3V,5V供电正常,CPU供电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,只有0.9V左右所以不开机,加焊CPU供电芯片ADP3205后故障排除,
十四,联想LENOVO( LEGEND )
1,故障:开机装系统一半死机,拆掉键盘装系统正常,进入系统后运行正常,再接上键盘开机有死机,,解决方法拆开键盘后用酒精彻底清洗后故障排除
2,联想8050CFE 故障不开机,原因I/O芯片虚焊,解决方法:加焊I/O键盘芯片就好了,
十五,清华同方
1, 清华同方4500 故障:开机不加电,验机后,北桥坏,更换后故障排除。
十六,高翼S4000键盘有部分键不能用,解决:拆开键盘清除短路部位故障,用导电银漆连好断线处就好了 ,
十七,夏普
1, 进水后不开机,测主板CPU供电短路,查后有电容损坏,更换后故障解除,

网友:
应该多收集这些资料,可参考嘛。谢谢楼主

无边思绪 -4

网友:
不错好资料,学习一下

无边思绪 -4

网友:
真是好东西,可以拿来研究研究,顺便参考一下

学修板卡 -10 技术区严禁灌水

网友:
可以快速处理一些常见故障,实用就行
顶!!!!

网友:
自己修的不多,多看看别人的维修理论,,可以提升一下自己维修经验,,好东西,,顶下

网友:
的确有参考价值,尤其是自己碰到过得情况,没搞定的,看了后就更明白了

网友:
东方网还能上吗?
好像没了似的,现在东方的论坛不好使了!

网友:
楼主很强大呀,资料很好,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