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山寨机做BGA

楼主(2009-06-08):
今天用山寨机做了一个845PE的北桥,焊好后用万用表测对地阻值短路了,不知道是不是没有焊好,北桥焊上后也没有发现起炮,请高手说一下有关做BGA

网友:
没有起炮就不能证明桥没有坏,我前几天用BGA机器加焊一82855GME也短路了。后来才知道是温度高了所导致的。楼主你那短路的原因应该是温度没有控制好!

网友:
PCB板变形也会引起短路

网友:
1:BGA芯片与主板没有对好位置或在加热的过程中,偏移位置
2:温度过高,造成锡球塌陷过大,造成桥接
3:BGA球内有巨大气泡,像吹气球一样将锡球吹大,直至锡球桥联

网友:
做桥温度大约在370度

网友:
温度过了,桥爆了啊,桥内部的结构给破坏掉了,所以短路了。南桥和显卡都不容易因为温度超过短路,,惟独北桥,很脆弱的,对温度精度要求很高。。。。所以才需要BGA机器,否则随便一把8205都能搞定了。

网友:
我用的是这个山寨机

网友:
上加热是183,下加热是120

网友:
我的BGA机  呵呵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7300元吧?好点的都7000元以上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个是我 自己 DIY 做的  不是买的成品 而且 总成本可没这样高  呵呵  2K 多点而已

网友:
有才,做北桥可以吗

网友:
我也是上党入手了LZ这种山货很难用

网友:
真是能上下发热的就敢自己叫做BGA啊。这温度根本就没法控制嘛,赶紧退货吧。还刷字上去,还装个照明灯,,,,真是挺好看拿来做摆设不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