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 83627F-AW

楼主(2009-06-08):
83627F-AW 能用83627HF-AW代换吗,为什么我用83627HF-AW代换完之后就开不了机 把83627f-AW上回去之后就可以开机, 请老师们给回帖 谢谢
开不了机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代换的
HF代F是可以的

网友:
但是我代上之后就不开机呀 ,把原先的换上去就开机呀

网友:
你换了一个坏的吧

网友(2009-10-26):
没焊好,可以代换它们

网友:
可以代换的 我试过 要么就你没有焊好 要么就是坏的

网友:
是可以代换 你这个主板是不是自动加电 换完之后不加电是正常的 原io坏了 换好的就不加电了 还有就可能是你换的 是坏的

网友:
你有可能换的是坏IO啊,找个一样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