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压条上一个标的T22的6个脚的是什么管子

楼主(2009-06-08):
高压条上一个标的T22的6个脚的是什么管子?

网友:
很多就是个普通的mos但是这种封装很难找.

网友:
一般是8PIN ,你是不是能错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没有错,是6个脚 4脚是进,3脚 出。1脚是接地。还有2脚直接接ENA(就是高压条的开始电压)

网友:
哪位高手有明基T31(AMDCPU的)高压条的图纸。共享一下呢,小弟先在这儿谢谢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一个p沟道的管子 你量量 那东西坏的最多 保险烧了后面那管子就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