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串口硬盘工作条件中?有几组电压?

楼主(2009-06-08):
一方正R511笔记本不认串口硬盘,只有一组5V供电~  找不到电路图~
看其他串口笔记本图纸有2组,还有一组3.3V ,不知道是否正常~~

网友:
串口硬盘还有一组是12V没有3

网友:
笔记本串口硬盘接口有3组供电 3.3V 和 5V和12V 但是主板接口上只有两组供电3.3V和5V

网友:
没有3.3V没有没有

网友:
看主板设计了,也有笔记本主板上面是没有3V的,只有5V,修过纬创代工的AG1串口硬盘接口那种
就没有3V。

网友:
打其他的到南桥的数据线的对地阻值。那个不一样就追那线

网友:
谢谢大家热心指点~~此板更换南桥后已修复

网友:
这个说得有点复杂了,不懂!!找资料去

无边思绪 -4

网友:
是有点复杂。。。。

无边思绪 -4

网友:
我又回来了,买了2个南桥,卖芯片贩子说是全新的,我换一个上去能开机能认硬盘以为好了,但是发现装系统过程中死机了,或者插U盘就死机了,怀疑芯片有问题。接着又更换一个发现又不认硬盘了,怀疑芯片有问题,今天又特地订了2块~~ 不希望有过此类维修经验的朋友多多指点·~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