依时利门禁机

楼主(2009-06-08):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修过依时利门禁机的
现在我这里有一台此门禁机
通电 但是取不到数据 连接不上门禁
已经确定是门禁机问题 不是线路问题

网友:
是串口还是USB口的?看看接口电路,如果是内部MCU电路就没办法了,只有找它厂家的技术人员。

网友:
谢谢 斑竹 是串口的  请教一下什么是MCU?
我检查了接口电路 发现
发现板上有一个U8  型号是LM2940CT -5.0 P+ 但是我不能判断它是否有问题 因怎么量
已经判断它旁边的两个D1,D5 已经损坏。

网友:
你确定是硬件的问题 ? 替换法测试过了?
搞过很多次
   应该是软件没有设置好
1   这种软件都和日期格式有关 一定要和定义的对
2   接口 都是和SPEED 有关系了  按软件要求设置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