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K8VT800无北桥1.2V

楼主(2009-06-08):
GA-K8VT800无北桥1.2V,供电管15N03换了,控制芯片也换了,还是不好,遇到了好几块了都没修好,

网友:
你量下了1。2V输出点的地阻值啊,要是短的,也是没得1。2V输出的。

网友(2010-01-28):
我这块板1.2伏对地有83欧,同志们觉得是不是北桥短路了?

网友:
上u在测,要不然没有。

网友:
供电管15N03的供电正常吗      15N03的驱动脚正常吗   先排除他们的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