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Q7C3

楼主(2009-06-08):
我这有一台明基液晶不加电我侧了侧没有发现坏件清高手指点

网友:
电源检查一下

网友:
看看 供电的c 5706 和 旁边的电容是不是坏了

网友:
明基的显示器就是爱坏c5027和9024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元件,有一次换过5027和9024之后还是不行,最后找的是一个电感坏了。害的我找了两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