~~!!恢复硬盘分区

楼主(2009-06-08):
现在我这里有一个希捷80G的盘,做完系统后,不知道怎么了的。自动少了2个区。我在装的时候没有分区。可以用什么办法恢复以前的分区呢?用DISKGEN可以吗?请各位指点以下小弟。```谢谢
硬盘

网友:
可以的你试一下

网友:
用SPFDISK最好用,搜索到以前的分区信息,按照那个信息重建分区,退出时选择不破坏存储(这是不破坏数据的关键步骤)整个过程大约5分钟左右就OK了。

网友:
用DISKGEN的,工具--重建分区表选项可以,恢复一部分的

网友:
系统盘有自带的分区修复工具

网友:
用DISKGEN可以重建分区表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