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550显卡能过26就是没有显示

楼主(2009-06-08):
我有两张9550显卡一张是好的,一张能过26就是没有显示,用VGA显卡测试卡,显示灯全亮。说明GPU没有问题。我对照好的那张显卡测电容电阻块子都是一样的数值。BIOS我也对调了。好的那张也能显卡,坏的那张还是老样子。请高手指点一下,我应该怎么样去修。

网友:
可以试着烧烤GPU

网友:
刷bios      掉件   接口线路   和GPU虚焊都可以导致这个问题  你可以一个一个试   个人提议下 加热GPU 还是放最后一步 如果先加热  不小心加热坏了  那就没有修的价值

网友:
谢谢       我加焊了GPU,还是同样的问题。我是新手但是已经成功加焊了20来张显卡GPU花屏的问题。我想问下,是不是显存坏了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呢?

网友:
9550  x300  x550 只要是有铅焊料的  就不用考虑加焊vpu  但也不排除你多张出张芯片虚的
请测量与bios  相连的各个零件

网友:
如果DVI也无显就查ACT86

网友:
碰到过同样问题,结果是贴片电容坏了,楼主可以细心查查

网友:
谢谢,,我在查查看

网友:
有结果了吗/?

网友:
显存坏了也不会亮的。今天还修了个双敏的5200
原来问题是缺色。因为没用同样的显卡。把改查的地方都查了。有两个芯片没有同型号代换。索性加焊GPU。无果。反而不亮了。怀疑加焊的时候。锡球连在一起了。重新值球做了。还是不行。看见一个显存贴在了板子上。怀疑在加焊GPU的时候把显存吹到了。上机也是跑过26还是不亮。重新做了显存。显卡OK了。可是原来的缺色故障还是没有搞定。

网友:
我手上也有一块铭宣的9550,听朋友说 好像是用的时候突然黑屏了,然后就开不起来了,不知道是不是也是GPU坏了呢,不过25

网友:
9550问题真多啊,都是花屏。/。

网友(2009-07-12):
本人专业维修显卡,想要修的话可以联系我,9550  25元片,修复率百分之九十以上,本人电话:13764738183  杨

网友:
25一片换GPU你划得来么?不换GPU你能达到 90%以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