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好一康柏DV1000

楼主(2009-06-08):
客户自诉使用正常,就是一压左掌托就掉电。应是有芯片虚焊造成的。报价200元《暗想不要是桥虚了》。这机子CPU供电用的是1907。四脚短,易虚。拆机后没急着补焊1907。先裸板用手动动1907左右。不掉电。再看看左掌托附近。一动就掉电。有南桥。BIOS。开机芯片《EC》。上下用手指压南桥不掉。补焊开机芯片。《好象是87570》。开机怎么动不掉了。装机。再开机拍左掌托也不掉。应修好了。过一会儿想开机烤下机。发现开不了机。接稳压电源。电流到0。4不动了。没有CPU供电。再开又能开。反正是时开时不开,拆机补焊1907。还是时开时不时,不开时没CPU供电。又补焊。还时开是不是开。接着用酒精仔细清洗1907的焊脚,仔细的一个一个脚补焊。还不行。心里有点发毛了。喝杯冰水静下心。坐下想想,原来客户只要不动左掌托就一切正常。应排除芯片不良。经我仔细焊接确定也不会虚焊。再想想掉电的原因。一般是供电有问题。负载有问题。EC有问题。所有的掉电都是EC来切断的。供电及负载肯定是没问题的。EC本身也是没问题的。《只要不压动一切都是正常的》觉得原因就是EC没焊好。用酒精细细洗EC。小心的补焊。至此修复完成

网友:
分享了楼主的一份经验

网友:
呵呵,这种事情经常遇到的,一般是小问题如果没有清晰的思路反而越修坏越严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