会修音响的进来

楼主(2009-06-08):
请版主原谅我在音箱区发了贴那里人太少了,没解决,我想这里人比较 多,而且大家应该会。
我R201T 漫步者的,

开机没接音频线低音喇叭就嗡嗡的,
时间 越长声音越大。
吵死了,
2030和4558的都只有两个供电正18v和负18v,
之前怀疑是2030坏了
可是重新换过新的了,故障依旧。。

会不会是4558放大器坏了,
具体又要怎么判断??
如果 有遇到 这样情况的还有其它 的坏掉吗?
除了2030和4558坏之外 。。。。
谢谢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更换变压器或滤波电容。音量电位器磨损接触不良也可能产生低频交流声。

网友:
看下滤波电容和整流管滤波电容要带换

网友:
谢了
我去看下。。

网友:
我的音箱也有类似的问题,一打开电源就有刺耳的啸叫,但是开了电脑啸叫就小很多,也是滤波电容的问题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是因为音响(不是音箱)的信号输入零线与电脑的外壳也就是地线相连了。
几乎大多数的发烧友直接使用了建筑上的避雷地线,需知道,单就玩音响来说,这是错误的。有条
件把这条地线接到示波器的探头上,你可以很直观的看到这条地线上的脉冲干扰。甚至还带有比零
线对地高的多的交流电位差。这样的地线是绝对不能使用的。曾有朋友搬家后音响系统出现了明显
的交流嗡嗡声,多方查寻找不到原因,后来检测地线时发现上面竟带有近80伏的电压,原来他使用
了建筑物内的共用地线。断开接地线后一切恢复正常。通过这个例子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发烧友怪
怨接地后声音反到不好了,很可能他们使用了建筑物内接地不良的共用地线。从这种共用地线容易
产生回路干扰的角度来说,就算是没有悬浮电压,也还是不要用的好。宁可不接地,否则只能破坏
音响效果。

网友:
原来建筑物接的地线不一定是好的

5楼的经验我收下了

网友:
功放板信号输入线是否接地不好,+-电源是否对称,线路板上有无脱焊,音量电位器外壳是否接地

网友:
我查了,
什么都正常呀。
。。。
也没有明显的,损坏地方 。
怎么办呢??
唯一 没换的就是4558了

网友:
功放坏了
用一会,发热了,就会出现这种问题

网友:
不是很懂,还是去些音响发烧论坛看看吧

网友:
还有哦。
我想直接 换板,
请问大家 r201t  和r301t能换吗?
大小 和尺寸。。。?

网友:
你用断路法,找到信号流程,一级一级的断开,先断开TDA2030的输入端,还不变就是低频自激,好了就是上一级啦

网友:
先换滤波电容,看看低音喇叭有没有坏,代换,还有就是反馈电路,分交流反馈和直流反馈

网友:
量一下T的输入入出电压,再考虑滤波电容和整流二极管的问题。建议用代换法。

网友:
测下4558的输出和后级2030  在无信号的情况下有没有直流电流。。

网友:
你小子不细心,好贴你没看到。就是那个4558坏了!!!!!!

网友:
逐级断路注入信号很快就能判断故障,盲目换件不太明智,最好先区分后级还是前级问题

网友:
谢谢大家 。。。
好了。。是4558坏了。。
我换了个jrc4558
ok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