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联想LXB-HF769A 17寸纯平显示器开机白屏

楼主(2009-06-08):
求助 联想LXB-HF769A 17寸纯平显示器开机白屏
不插信号线没白屏现象、一点头绪都没有、请高手指教!

网友:
重新写下ROM数据,如果不行就的考虑CPU和电源管理芯片,还有周围元件变质引起的。

网友:
写下数据,检查信号线,视放电压

网友:
谢谢了、兄弟、我试一下!

网友:
對啦、重寫ROM是不是要編程器才可以刷呀!
我沒有的話怎麽辦?

网友:
可以买的,如果没有,就拿到别人那去写吧.这是种暂时的办法,最好自己能有的.

网友:
已經解決、換視放板後面的IC LM24767B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