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 3000白屏问题

楼主(2009-06-08):
屏和屏线都是好的,灯也亮就屏不显示,测了屏的供电电压脚,发现没有3V,主板上也没有,测到一个3极管一个脚有3V进去了,但没有输出,换了该管后还是这样,请问高手该怎么修,
不显示
主板

网友:
排除不是三级管问题,那就是触发信号没有.不想查的话直接飞线过去也行.

网友:
DISP_ON看有没有起来!有就是后面的问题,没有就要查查显卡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