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17纯平显示器上半部压缩,下半部正常

楼主(2009-06-08):
以前接的一台TCL17纯平显示器故障现象是上半部压缩,下半部图像正常.
经过代换场IC故障依旧,测场的正负供电都正常...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造成了...
显示器

网友:
换旁边的升压2极管和旁边的电容一般就OK了看下吧

网友:
场线性不良。

网友:
你轻轻的打几下,看看好了没,如果好了,就应该是电路中有虚焊,先补焊.如果没有.再查其他的元件.

网友:
这是场性不良,一般都是场块和电容引起,如果场块换了还不行,就跑线路检查一下电容

网友:
电容我都替换过了.不行的.场块也换过了.

网友(2009-07-26):
搞好了,一直忘了告诉大家,是升压管坏了,测着是好的,一加电就不行了。换了个就OK了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