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城
电流型和电压型脉宽调制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09-06-08):
电流型和电压型脉宽调制有什么区别?
TL494是电压型的脉宽调制芯片,而UC3842是电流型的脉宽调制芯片,这里所说的“电流型”和“电压型”分别指的是什么?是脉宽调制驱动方式还是误差比较输入方式?
芯片

网友:
电压型是指脉宽调制信号取的是输出电压反馈回来的信号(也可以在初级取样)
电流型是指脉宽调制信号取的是初级绕组电流,比电压信号反应更准确,精度高.
误差比较输入方式都是输入的电压信号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