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 d915plwd屡烧上管

楼主(2009-06-08):
板子拿到手的时候12v口对地了,把电容换掉之后不对地了。上假负载,加电,主供电部分吱吱的响,不到五秒,保护了,再打阻值,其中一相上管烧掉了。找了个同型号的上管换上,加电,有烧掉了。把所有供电管全部换掉,把电源管理adp3188,这一项的驱动ic adp3418k全部换掉,上电,还是烧同一个位置的供电管。打北桥上的阻值,三个一组阻值相同,也都正常。至此没有思路了,请高手指点(烧的太快,电压值没打不出来……)(拔掉12v供电主板能正常上电)

网友:
看看G及控制电阻 还有给看看给北桥供电8脚芯片

网友:
上拉管有个脚到次控IC的   下拉管有个到主控IC的   中间有个电阻   你看看那电阻有没烧掉   再不行就是断线了

网友:
不要用这个假负载,上次我用假负载试了一下同样这个板子,一相供电就全部击穿了,还是用个真U试吧。INTEL的板子就是这样的怪!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烧了

网友:
输出电感坏了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和真U,有没有关系呢,INTEL的扳子对CPU要求很高的

网友:
但是也有可能是大电容引起的,因为以前我的一块就是这样的 ,换电容后问题就解决了

网友:
intel 原装板子要上真U 不上真好多时候是无法开机的.

网友:
我一般事电源芯片和管子一起换掉,空开机测下电压就上真CPU了,原INTEL的有时候假负载没用

网友:
板子拿到手的时候12v口对地了,把电容换掉之后不对地了。上假负载,加电,主供电部分吱吱的响,不到五秒,保护了,再打阻值,其中一相上管烧掉了。找了个同型号的上管换上,加电,有烧掉了。把所有供电管全部换掉,把 ...
引用 网友A:

我也有一块这板子,也是烧了一个上管的,由于没有电源控制IC更换,于是我就进行了如下改装:
这板子是四相供电的,改成三相供电,把烧掉的那组上管拆了不用。
其他三相的上管旁边各还有一个MOS管的空位,焊上与原来的上管一样的型号,或则把上管都拆了,重新换上6个60N03的MOS管,下管可以不换,也可以换成电流大点的MOS管,我的板子没有换,为了更好的散热,用铝片做个散热器,夹住下管,很保险的,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,很正常。

网友:
就是图上三个小红色圈的位置

网友:
全换时我一般用K3918 和K3919代替   这管子功率大的很  又耐压   质量又好   大家意见如何

网友:
查一下2R2/1R0之类的电阻和电容

网友:
造成某相管屡烧的原因,不外呼此管过流烧毁或则过电压击穿。如果PWM IC 其他相场管都更换过了
再检查一下各相的电流侦测脚或反馈端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