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FX5500有信号没输出

楼主(2009-06-08):
这几天 论坛很多人都碰到 这类似的问题  今天 正好 接到片5500 是这个问题 我就来说下我是怎么修复的吧 。 只希望次贴对你们有帮助:
    下午接到片5500的显卡,看到 有个电容被换 还有个单MOS被烧坏 换了过后,上电看了下 有信号但没输出 我就用了DVI 点 结果 还是有信号没输出
简单看了下没有 掉件的(我碰到很多 后面掉了 电感导致有信号没输出的) 我就两下 行场对地 都正常 在上点测 下(74ACT86)门电路的 供电脚 0V 然后 查到7060的第四脚相通 然后我把 门点路拆了 在量供电脚 还是对地 然后在把 7060拆了 就不接地了  就换上个 9205就OK了(7060.6529.9205可以互换)

网友:
兄弟最好写详细点 ,图文并茂,大家看的清楚,好给你加点分

网友:

有信号,请写清楚哪里有信号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说的是显示器有信号。。。

网友:
呵呵 做天中午吃饭抽空来发的 可能有点看不懂。。。其实就是 门电路供电脚接地导致 显示器有信号输出 但没显示。。  是一个 7060把 5V拉低 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呵呵 做天中午吃饭抽空来发的 可能有点看不懂。。。其实就是 门电路供电脚接地导致 显示器有信号输出 但没显示。。  是一个 7060把 5V拉低 换了就好了
引用 网友A:

7060损坏,那么疑问的是  核心和显存供电正常?
74的5v电压是有谁产生的  78m05?  l117?

网友:
严格来说APW7060是不能用RT9205来代换的

网友:
估计是能把显示器红灯变绿 就算他有信号 楼主是这样判断的吧

网友:
74没供电,哪来的行场信号,怎么又会使显示器变绿了,不明白?
楼主跑一下,74的VCC和APW7060的第四脚5VCC是从哪里来的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楼主的意思是。显示器有信号。(灯是绿色)按正常应该有图像输出。可是却没有图像输出。所以就没输出

网友:
楼住指的是有行场信号 显示器没有显示

网友:
这几天 论坛很多人都碰到 这类似的问题  今天 正好 接到片5500 是这个问题 我就来说下我是怎么修复的吧 。 只希望次贴对你们有帮助:
    下午接到片5500的显卡,看到 有个电容被换 还有个单MOS被烧坏 换了过后,上 ...
引用 网友A:

ISL6529CB/CBZ和RT9205可以互换,不能和APW7060互换(不过得看核心和显存)要不换上会花屏,我以验证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