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/O代换一列

楼主(2009-06-08):
今天修了快技嘉的板子845的,故障是不开机,简单呵呵!!!跑电路得出是I/O坏,呵呵~~在废板上弄一个装上,呵呵~~满怀开心的开机,但是不能开机 ,不是吧,加焊I/O还是不行,晕了看见I/O都是8712F-A的,但我看下面还有知母是不同的,一个是0516AXS  另外一个是0304-GXS的,去找了一个一摸一样的换上,开机了,后来得出8712的I/O要后面都要相同才可以代换

网友:
谢谢分享以后要注意了

网友:
有一次我换8712F的I/O,换了三个才正常,估计和楼主的情况一样,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技嘉主板的I/O好像是专用的 要看第三行 末尾是GB的好像是

网友:
对  技嘉主板IO 都是专用 看好型号以后 还要看 GB 哪一行 要一样的 哈哈 这个经验我知道 嘿嘿

网友:
第一次听说!!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你的这个经验基本上世人皆知!

网友(2009-09-22):
技嘉的是不能代换!多是GB,但楼主说的还是头一次!谢谢

网友:
没错,技嘉的是不能随便代换!联阳87系列I/O有GB防伪字母,管脚定义完全不同,开机I/O与ICH分别是103、106、109、108PIN。

网友:
计嘉的io和别的io引脚定义不同,换上去肯定不行了,要用专用的io芯片

网友:
IT8712有好多个型号,都不能代换。超烂
GXS   KXS   IXS  AXS

网友:
确实是这样子

网友:
难怪我换了几个都没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