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长城BTX-400SEL-P4电源,5H0165R 4脚无电压

楼主(2009-06-08):
一长城BTX-400SEL-P4电源,

绿线\紫线都没电压

5H0165R 电源IC,2脚320V,3脚13V,4脚无电压输出, 4脚连至光耦, 正常好像是有几V电压的
根据电路图中的5H0165R附近的电阻电容都换过,依然无法解决.

是不是5H0165R 坏了.找不到换的,没法试

参考电路图

网友:
检查光耦及其连接电路有无问题,变压器绕组有无断路。若均无异常,而4脚无电压,基本可以判断芯片坏。
用top22x系列的芯片应该可以代换,但两者的反馈方式不同。top22x的要把光耦的反馈改位置。自己好好研究一下pdf吧。

网友:
应该是IC问题

网友:
通电有尖叫声:那就肯定是IC坏。如果都换过了,就是IC和变压器了。

网友:
找不到换的, 先扔一边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