传真机打不出电话是什么故障呢。

楼主(2009-06-08):
传真机打不出电话是什么故障呢。 能听到拔号音,就是打不出电话。电话插上去就是好的。

网友:
能接电话不?要是不行,10有89是通信板坏了!什么刊号的?在网上订张,

网友:
做个总清试一下吧,是什么机子

网友:
松下uf-v40

网友:
对,就是和外线连接的那块小块,不知道楼主做过总清没有,很多机子做一下就可以了!功能#*##06总清

网友:
传真机打不出电话的话,
1.先看能否接听电话
2.用其它电话机测试电话线路是否正常
3.传真机系统总清
4.通讯板故障(连接键盘线的那块),开机维修
我修过一台是拨号晶振故障。

网友:
你好谢谢。总清怎么清的。我按了没反映。你看下要按上面的哪些键。功能是哪个按钮。

网友:
先按MENU  再按HELP,传真机会打印一张帮助菜单出来,你对着菜单按就行了。

网友:
有两个接口,一个是外线  一个是分机接口  不能接错,

网友:
还没搞好呢。不知道按哪个按钮。按了没反应,之前拆散了,现在装上去有一个部件不知道装在哪里。帮忙看下。就是下面的这个,接口我知道接在哪里,但是距这线的长度实在是不知道装在什么地方。在线长度范围内真的没有地方可以装上。

网友:
通信板坏了换之

网友:
请问哪里可以买到通信板。通信板是不是图一中左上绿色的板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