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山寨BGA把北桥取下

楼主(2009-06-08):
北桥在主板上我量了贴片电容没有短路的,阻值最低的是70,用山寨BGA把北桥取下后,量了北桥上的小贴片电容发现有几个阻值为0了,是不是取下时把北桥搞坏了,还是北桥本身就是坏的,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原来不为0,取下后为0了,怀疑桥被搞坏了。

网友:
我用的是这个山寨机,上加热是183度,下加热是120度,

网友:
走自己的山路让别人说   呵呵

网友:
这个山寨机不好用的很啊,我也发过一个,还容易坏,发来没用几天就坏了,然后返回去,都折腾成时间了,是不是在宁波买的。浪费了我2000大洋,什么也没干成,最后买了个580现在算稳定了,也不坏了。现在我那个还在闲着呢。

网友:
便宜没好货

网友:
我用的是这个山寨机,上加热是183度,下加热是120度,
引用 网友A:

上183下120也能把北桥弄下来?

网友:
好像楼上的这个温度不能把桥吹下来吧!!!!!!!!!!!!!!!1

网友:
山寨机好用,我用一年多了没什么问题,北桥与775座成功率99%.

网友:
老大有BGA就是好啊,,牛牛,,哎我们没有的就最多加焊加焊了

网友:
这个东西真的不好用,还不如买一个好的风枪

网友:
是啊,就是在那个宁波人那买的,还不如一个炉子,上当受骗了,论坛里的兄弟可不要在买了,我准备买大同江的380,

网友(2009-11-01):
山寨机好用,我用一年多了没什么问题,北桥与775座成功率99%.
引用 网友B:

不知楼上用的是哪种,能否介绍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