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TPC8109用什么可以代换

楼主(2009-06-08):
请问TPC8109用什么可以代换,,有输入,有控制,没有输出

网友:
此本本是SONY 的PCG-9X2P的,现像为不开机,测得待机时没有3.3V  5V,经测,MAX8734A  20脚V+没有供电,同时CPU,那里也没得V+供电,测得TPC8109无输出,就在插适配器口子旁,

网友:
各位朋友,帮我看一下

网友:
P型单通MOS管,  飞兆(Fairchild)的4425,4435都可以替换,Vishay的也可以

网友:
谢谢,楼上的朋友

网友:
请问我手上找不到4435  4425只有4835,可不可以啊

网友:
谢谢王大师,此本本已复,现在正试机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