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V3000机器求助,945GM

楼主(2009-06-08):
一台V3000,开机无显,诊断卡跑FF,电流到0.75,重刷BIOS无效,更换KBC无效,加焊过北桥,亦无变化。上CPU假负载各电压均正常,CPURST亦正常。
请此机修得多的高手帮指点下。
刷BIOS

网友:
风行风尚
可能还是北桥问题

网友:
量座子啊,什么都不做,叫别人怎么分析 ?

网友:
把北桥拆了,重做一下看看

网友:
V3000通病 有独立显卡就加焊显卡 没有就加焊北桥

网友:
V3000通病 有独立显卡就加焊显卡 没有就加焊北桥
稍作分析,有CLK吗?

网友:
从做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