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17 南桥发烫!!!

楼主(2009-06-08):
手上一块板子 刚开始PCI A14微短  拆了网卡以后 不短了  对地240  1117输入5V  输出1.1V  3.3VSB灯不亮  1117 和南桥都发烫 !! 请教思路  补充  1117输出脚对地240  AMS1117 0608 ADJ的

网友:
南桥坏了,一般1117发烫就是南桥的问题。90%以上

网友:
那为什么没有3.3vsb   他的输出才1.1v   难到会拉低?   如果拉低的话 为什么对地没短路

网友:
我也接过这样的板子,和你的情况一样,南桥挂了,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挂了

网友:
不用多想 拆网卡组织上来了 就可以上电试试 三段稳压管还 输出不对 99%100是 SB 挂了 我修过几块都是这个问题  117  输入 控制  输出直接通过SB SB 坏了把它拉低了 OK

网友:
1117的调整脚的电阻坏了否

网友:
1117的调整脚的电是正常的  也换过了  那估计就是SB的问题了  在这里谢谢大家了

网友:
不用多想 拆网卡组织上来了 就可以上电试试 三段稳压管还 输出不对 99%100是 SB 挂了 我修过几块都是这个问题  117  输入 控制  输出直接通过SB SB 坏了把它拉低了 OK
引用 网友A:

明白了   谢谢

网友:
1117的输出偏低,更换后还是偏低,可以就是SB故障,拉低了正常的输出~~学习了~~

网友:
可以先测一下USB的数据针对地阻值,如果比较低,就确定南桥了,也就死心了。哈哈

网友:
1117对地阻值多少,南桥挂了吧

网友:
去掉1117在后,阻值还对地的话,就是南桥坏

网友:
1117发烫不
如果发烫80%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确定南桥坏了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值得探讨  谢谢楼主谢谢大家的发言 学习了

网友:
90%是南桥坏了  你把网卡拆了还发烫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USB对地阻值一般多少???

网友:
大哥.这肯定是南桥死掉了哦..

网友:
把IO也下了,换个1117如果依旧的话桥挂没得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