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550能跑码但不显,行场无电压信号

楼主(2009-06-08):
9550能跑码但不显,行场无电压信号
电压, 信号
9550故障为数码卡能跑过,主板有“滴”一声,但屏幕无显,测VGA的RGB三脚阻值正常,有电压0.3。而VGA13、14行场对地阻值异常,为650、680,相差三十多欧,无电压。
追13、14脚,均通过一电阻到显卡背面74HCT86D门电路的6脚和8脚,测该两脚阻值仍差三十多欧(测从VGA13.14到门电路之间线路正常),测门电路,2、4、10、13脚均接地,而1、5、9、12四个输入脚阻值均为400欧(这4个脚直接进了GPU),再测3、6输出脚阻值均为620, 8、11输出脚则均为656。
也就是说,门电路从GPU来的四个输入脚阻值一致,而四个输出脚则分为两组阻值,追输出脚到VGA接口的线路又正常。DVI接口的行场也如此,接该门电路的3、11输出脚。更换好的门电路后,阻值仍如此,修到这里就不知道怎么修了

网友:
74hct86d  有无电压  正常14脚  +5.0v
主板是什么bios  ?
bios  刷新下  ,一般情况  9550  bios损坏很少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:
14脚的输入是4。95V,,我有张好的9550  6脚和8脚都有4。7V的电压输出,便这张换了好的74HCT只有电压输入,没有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