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3 冲不了电!在线等!!!!!

楼主(2009-06-08):
IBM T43 上午还好好的!下午就突然冲不了电了(电池是好的)换过ADP 3806了 还是不行! 请高手指点!在线等!
电池

网友:
测下充电电感上面是否有电压

网友:
能消息说下下吗~ 谢谢 充电 电感的具体地方

网友:
楼主如果连电感都找不到看来没人帮得了你了 也许就是个小电阻坏了 但这种问题要具体查的,没谁能直接告诉你什么什么坏了你换了就能好了 建议楼主送修

网友:
谢谢 斑主!已经修好 是3806 的问题!!

网友:
已经修好 3806的问题

网友:
搞好后 可以冲电了!但是为什么 充电灯常亮呢??

网友:
不接AC,充电灯也还是亮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