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8N5X主板电压问题,大家帮忙看看啊!!!

楼主(2009-06-08):
我06年装的机子,用了两年多,大概半年前一次启动时,屏幕提示要按F1键才能进入系统,说什么电压呀风扇啊的问题(是英文我看不懂),没有按F1,我就按DEL进了COMS(是叫这个吗呵呵 我也不太懂),结果发现+12V电压变成了16.32V(其他电压显示的都正常像什么3.3V、5V、CPU电压等),把我吓了一跳,我到其他论坛问问说是什么主板检测的问题,以后我就每次启动都按F1进入系统,进去后没有什么区别很正常。就这么用到了现在,可是到了上两天的一次开机出来了个对话框,按DEL进COMS,发现电压都不正常了(现在按F1也能照常进入系统,就是心里不舒服总惦记着这点事)。有截图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毛病啊,该如何处理,在这里谢谢大家了!!!
配置:
CPU:amd 3000+
主板:华硕A8N5X
内存:金士顿 DDR400 512MB
         金士顿 DDR400 1G (后来网购)
硬盘:希捷80G
显卡:七彩虹6600GT

网友:
大家帮帮忙啊!!!!!!!!!!

网友:
换个主板电池,在不行的话加焊电池底坐

网友:
不会用表量一量?

网友:
能正常使用就行啦。。显示16V也不一样正确的,是你的心理作怪罢了。没事的。。

网友:
按F1 是软区启动没有关闭,电压不一样 有可能你不小心调了 超平, 或者天热了 ,机箱散热问题 导致 温度问题 你清BIOS 给机箱打扫卫生.基本就可以解决

网友:
bios放电试一试看能不能解决问题

网友:
换电源试试,不行再换电池和放电,再不行就这样用,什么时间坏了什么时间修.呵呵

网友:
是不是电源有问题,电池电压有电压吗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主板电池刚刚换的新的!!

网友:
换电源试试,不行再换电池和放电,再不行就这样用,什么时间坏了什么时间修.呵呵
引用 网友B:

电源跟朋友的换过,我的按到他的机子上没有事情,把他的按到我的机子上问题依旧。

网友:
是温控检测问题   建议刷BIOS    不行就换IO   再不行那就没救了   ICH挂了

网友:
看BIOS好像是华硕惯用的······全部电压···和温度都报红········是板的问题········换IO····看看热敏电阻有没有坏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不好意思·····没注意看····是华硕的·····我还说像·····羞愧···不认真····查了查···A8N5X温度检测·····只有CPU座和桥··········估计换IO页不会好····A8N5X的桥·····爱坏的了得······

网友:
主板能正常工作就没问题,想每次不按F1启动,在BIOS里面关掉F1报错就好了
华硕好多主板都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