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确定mos管中的GDS各级

楼主(2009-06-08):
如何确定mos管中的GDS各级,mos管中的GDS是否对应三极管的bce级?

网友(2010-01-24):
d级就是最大的那个,s级是右边

网友:
用万用表量,对另外两个阻值无穷大的为g,其他的是正向500多,反向1000+

网友:
确定N管和P管能就是用万用红表笔黑表笔对 DS 。阻值小的那个红表笔在D那个就是P管,红表笔在S那个就是N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