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500 笔记本维修 不充电 电池充电指示灯不停闪烁故障的解决

楼主(2009-06-08):
不充电 电池充电指示灯不停闪烁

分析结果:进BIOS能系统识别AC功功率65W,但无法识别插上的电池,量I2C总线,在波形分析中透过第九段的响应位,发现电池末对握手信号作出反应,信号足够表明电池损坏

更换新电池 修复情况:用可变直流电源给主板上电,保持待机状态,让外接电池确认充电状况,充电电流2.2A,表明不充电问题解决,跑DELLDIAG官方诊断程序,进XP正常,无任何问题。

DELL D500 不充电,BIOS能正确识别ADAPTE功率,
分析结果:分析过程中,无充电电压, 同时发现无法透过I2C总线抓到插上的电池,分析波形为来自SMSC LPC47N254的CLK信号异常
修复情况:更换SMSC LPC47N254 修复结果:系统能认到电池,同时开机上电正常,用可变直流电源给主板上电,充电电流2.2A,表明不充电问题解决。进XP正常,无任何问题。

网友:
DELL 的电源 以前遇到过 不是原装的不能充电的问题!

网友:
呵呵   厉害  用示波器就是好

网友:
厉害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更换SMSC LPC47N254 修复结果:系统能认到电池,同时开机上电正常,用可变直流电源给主板上电,充电电流2.2A,表明不充电问题解决。进XP正常,无任何问题。你说的是可调电源吗?

网友:
dell本本IO好坏 坏了不冲电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"透过I2C总线抓到插上的电池"请问一下,你这里讲的I2C总线是什么意思啊!能不能给我分析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哈

网友:
I2C总线是电池和南桥通信的线路到没有到IO忘了。告诉南桥比如电池温度什么的、记不到了。如果楼主不是转贴。那楼主是高手中的高手(可以说是极少的高手)了。望尘莫及啊。楼主会不会觉得很冷啊。高高处不胜寒啊

网友:
楼主应当是DELL维修工厂的人吧!!!

网友:
如果楼主不是转贴。那楼主是高手中的高手(可以说是极少的高手)了。望尘莫及啊。楼主会不会觉得很冷啊。高处不胜寒啊

网友:
要请教下前辈们“量I2C总线,在波形分析中透过第九段的响应位”的波形是什么样的波形,能不能量下I2C总线是否有波形就OK了。对“透过第九段的响应位”理解起来真是有点吃力!

网友:
郁闷
对于示波器还在只能看些简单的波形~还是用习惯了可调电源

网友:
LZ 真是火眼金睛呀
波形看的这么准确,在下对版主佩服之意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,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

网友:
不错的贴,我也正在学习示波器。高手就是牛,示波器用得这么好